【转帖】AD6 PCB中放置厂家Logo的方法

楼主(2009-03-30):
本资料由AVR猎手benladn911编写与整理。
问题现状描述: 如何在PCB中放置单位的 LOGO (单位徽标)?
处理问题方法:
1. 把LOGO 保存成 单色的 BMP 图像.
2. 在PCB 界面下使用 Open\file 命令打开文件”C:\Program Files\altium Designer6\Examples\Scripts\Delphiscript Scripts\Pcb\PCB Logo Creator\”
3. 运行 DXP\run script…, 运行刚才导入的script 程序.
4. 在出现的窗口中选择LOGO图像
5. 点击convert按钮, 则把 BMP图像转换成PCB 中图像,生成后的图像是在新建的PCB中,你可以从那里Copy过去就好了.
PS:其中的单色BMP图像大小自己注意调整下。
     99se可以用BMPTOPCB工具进行导入!
效果如下图Altium Logo.jpg:

另把脚本包也上传上来吧,大家直接使用 AD6运行 脚本即可。

楼主:
其实AVR猎手有很多一手资料很好,我只不过是转载下而已,目前还有两个脚本文件不知道大家要不要。
1.使用脚本程序在AD6里绘制圆形螺旋走线的详细方法(用AutoCAD画好导入Protel也可以实现,但比较麻烦),内附带benladn911编写的教程。
2.使用脚本程序放置平面传输线(不知这样表达大家是否看的懂),具体看下面图示:

网友:
最后一个螺旋天线我以前用protel99se的时候是在AOUTCAD里面做了一个封装导进去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是可以用AutoCAD画好后做的,不过如果需要修改的话不又要再在AutoCAD画一次,然后导入,这个主要是为了方便这样的情况的。

网友:
偶是想说99没有这个功能,只能用cad画了

楼主:
帖子沉的太快了,自己顶起来!!

网友(2009-11-09):
我也来凑凑热闹!

网友(2010-06-18):
不错,好资料,有没有其他什么好的资料也一起放出来,呵呵

网友(2016-05-27):
这个真的是个好工具!谢谢分享!

网友:
楼主,另外两个画螺旋线的脚步在哪里?能否分享一下。谢谢!

网友(2021-04-27):
能发螺旋形的脚本吗?AD15这个能用吗?5 m  C" k; Q: k0 n

网友:
能发螺旋形的脚本吗?AD15这个能用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