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层底层的分割问题

楼主(2009-03-30):
下面是我分割电源层的图片,为什么边缘多的线没有自己消失?为什么板子的周围没有线?

网友:
画的是ANTI ETCH,不会消失,不过没有关系,板子周围是指ANTE ETCH/ALL吧,如果你不要内缩电源层面,可以不用画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3Q !!

网友:
可以将ANTI ETCH不显示,就不会影响视觉效果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恩,呵呵,不影响就好。

网友:
你要确认你画的是ANTI ETCH,不然可是有问题的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是ANTI ETCH 呵呵,谢谢热心提醒。

网友:
呵呵,有见你,好勤奋啊。在哪奋斗啊?

网友:
哪里可以将ANTI ETCH不显示出来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display->color/visibility 里把anti etch钩钩去掉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