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 封装更新问题

楼主(2009-03-30):
各位老师,我是pads新手,画PCB用的PADS2007,原理图用的orcad。现在遇到一个问题,我PCB基本画完,发现一个元件的封装有点问题,需要对其更改,希望是只更改封装,不更该已经画好的PCB走线。我的思路是在库中修改该元件封装,保存后再到PCB文件中更新封装。但我不知道如何更新,或者我的思路本身就有问题。各位老师,有什么方法,望不吝赐教。 感激不敬!!

楼主:
顶下先,请求高手们帮助!

网友:
选中元件,右单击,选择"Edit Decal",编辑那个元件的封装,编辑完成后,不要保存,直接点击右上角的“关闭”按钮,这时候回到PCB编辑画面,弹出如图的对话框,选择"Selected",应该就可以了吧。(个人意见,楼主可以试一下)

楼主:
谢谢楼上 PCB文件中的封装能按您提供方法解决,这样没有更新库里的封装,我只能用笨方法,把PCB文件里的封装加到库里,覆盖之前的封装。有没更好的方法?谢谢指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