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信号走差分线?

楼主(2009-03-30):
是不是所有的USB信号线都应该走差分线啊?
这是为什么呢?
在GOOGLE上没找到相关的知识,汗!

网友:
usb信号本就是差分信号啊

网友:
这个一定要的;

楼主:
原來我小白了, 不好意思啊。

网友:
呵呵,没关系,相互学习。。

网友:
。。。一个正一个负,这么明显的差分信号。

楼主:
差分線不會走,呵呵。
還要什麽走蛇形線,比較傷腦筋。

楼主:
我新人啊,嘿。

网友:
USB信号四根线,一根电源一根地,剩下两根就是D+/D-了,差分的,板上走线不要太长,注意差分阻抗匹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