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DDR2 PCB的拓扑结构的问题,请高手执教

楼主(2009-03-30):
小弟最近要做一个DDR2的应用设计,要用3片16bits宽度的DRAM颗粒,共48位宽。上网看了好多资料,多是推荐的T型拓扑结构,或复T拓扑结构,不知道3片器件该采取什么样的拓扑结构啊。远端星型么,1分3?还是两层T型结构砍掉一个支?又如何进行端接匹配呢? 现在没有资料告诉我,不知哪位不吝赐教!

网友:
星形好一些,在远端再分三路,注意三路之间特性一致的信号等长。

网友:
DQ信号好象还没有1带3的吧. 我觉得 还是用还是两层T型结构砍掉一个支,这个比较好,但是怎么端接,要试

网友:
希望继续讨论:
DQ是一驱一的,这个主要是针对地址、控制线(也可能包括始终)。
在拓扑中,没有最好,只有合理,如果说最好那么星型是最好了,但是走线需要层很多,菊花链走线层少,但是在400M以上的时钟,还存在时序风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