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PCB 如何转成PADS PCB??

楼主(2009-03-31):
哪位仁兄可以指导一下,allegro PCB 如何转成pads PCB??

网友:
用AD6打开allegro后另存为protel格式,然后再用pads自带的转换软件进行转换。

再用PADS直接打开转换后的文件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用AD6打开allegro ===>> 請問JIMMY大大 AD6是什麼軟件 ?全名是?

网友(2009-04-30):
AD6是什麼軟件 ?我也想知道

网友:
AD6是什麼軟件

网友:
PORTEL的升级版,Altium Designer

网友:
可是能打开ALLEGRO吗?我都打不开的,因为没有.BRD格式可以选择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