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怎样在布线时不显示地线和电源鼠线?

楼主(2009-03-31):
在布线时鼠线太多看着有点乱,请问怎样在布线时不显示地线和电源网络的鼠线?

网友:
在 View List 中选择网络,再在VIew Unroutes Details中选择None

网友:
你在setup-display colors setup 将other里面的conntion显示为黑色,所有的鼠线都没有了!
如果只是要求地线和电源网络的鼠线不显示,在VIEW-VIEW NETS里面找到你想要隐藏的网络(地线和电源网络),将它显示为NONE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