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那种内电层好点呢?

楼主(2009-03-31):
DXP做多层板时候有两种做内电层的方法
1:在layer stack manger里面选择 add layer
     相当于增加一个布线层,然后在这个层里面大面积敷铜连接到网络
2:在layer stack manger里面选择 add plane
    再进行内电层分割

请问一般大家用那种呀?

我看到有人用第一种的时候把铜膜设置为网状的hatched类型
想问下用add plane时候可以设置这样的铜膜类型不呢?
用那种类型的铜膜好点呢?

还有用 add plane的时候该如何设置内电层的边界大小尺寸呀?
没有看到相关的命令呀

谢谢
非常感谢

楼主:
这个是layer stack manger

楼主:
这个是铜膜类型

网友:
Plane是负片的形式,
Midlayer是正片

网友:
啥是正片,啥事负片啊,用那种内层好呀??

网友:
需要根据你的设计需求定
原则上是在有完整的地和电源,用负片
有时候为了省成本,一些线就画到地或者电源上,用正片,原则尽量不要破坏地平面,电源上画线

网友:
所谓那个层是正片就是你在这样的层上画了一条线,那这层上就有一条这样的铜线。
而负片呢,就是你在这样的层上画了一条线,那这层上就挖出一条没有铜的线,其他不画的地方反而有铜。
象toplayer,bottomlayer这些层就是正片的,而top Solder和Bottom Solder就是负片了。
对应就象是生活中的
正片:用墨在白纸上画线,画出来的黑线就是我们想要的。
负片:用白粉笔在黑板上写字,但我们这时候要的是黑色部分。

网友:
信号层, 一般用正片方便.
电源层, 用正,负片都行,负片应该方便一点.

楼主:
那请问我要做的电路板要遵从20H原则
那么如何设置电源层尺寸比地层尺寸小呀?
没有看到设置电源层尺寸的命令
谢谢

网友:
在平面层有个Pullback值,可以去探索下。那个值在软件上是可以改变分割的间距的,不知道在实际做板的时候可不可以做出来。建议用Fill把要空出来的的画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