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x3232外围电路中的电容的选择?

楼主(2009-03-31):
串口实验中用到max3232,其外围的 0.1μF 极性电容,比较难买.

1: 请问是否可以替换成其它容值的极性电容,一般取多大的比较好?

2: 大家是根据什么原则替换到datasheet中的电容?

网友:
用100nf/16v的陶瓷电容就行了,要求没那么严格

网友:
X7R +-10%,Y5V  +20%~-80%

网友(2009-08-21):
可以用容量大的

网友:
>0.1uF 最好,不然+-电压出来的低。
电容越大,负载电流稍有变化,输出电压也稍有变化
用TAN  CER  电解 区别不大,尽管放心使用

网友:
datasheet上面写的很清楚,可以用无极性的

网友:
我们都是用无极性的陶瓷电容,没有问题的 。

网友:
这个主要是内部电压泵的外部储能池,建议耐压值选25V的。

网友:
这个不是很懂,学习了。

网友:
无极性 104的  好像还没遇到什么问题

网友(2009-10-02):
104的没问题

网友:
一般来讲去耦电容要求并使很严格,
如果你想电路的稳定更好些,
建议:
按C=1/F,
即10MHz取0.1μF,
100MHz取0.01μF。

网友(2021-04-14):
参考datasheet上面提供的东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