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9SE中网络表导入PCB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09-03-31):
请教各位高手,我用的protel 99SE,在画完原理图,进行ERC检查后,生成网络表都没有问题,在PCB中导入网络表后,有好多元件封装都没有在PCB中显示出来,这种情况我遇到几次了,这是怎么回事啊?有没有人也遇到过这种情况?指点指点哦,大家帮帮忙啊,先谢谢了!

网友:
对应的PCB封装可能没有加载

网友:
有没有重标号的,如果重标号了,也只会导入其中一个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PCB封装都加载了

网友:
你看一下PCB的component里面有没有那些没有显示的元器件,如果有,选中看看,或许它们不跟这些元器件在一起。

网友:
是不是在画线路的时侯没有连接上呀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没有重复标号的,我画的是恒流电路驱动LED的,结果恒流模块的元件都有显示,LED一个都没有显示,我看了一下网络表,LED中各个网络都有的,生成的PCB中也有LED的网络,就是没有LED的封装,我很纳闷呀,后来没办法只能自己再把LED的封装添到PCB上再双击元件添加网络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PCB的component里有,可就是封装不显示

网友:
看一下原理图上LED的引脚和PCB上LED的引脚是不是一个AK,一个12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一样的啊,如果不一样网络表根本就导不进去了

网友:
所有的可能都排除了,真的不知道问题是出在了那里

网友:
楼主把LED原理图符号和PCB封装发上来看看。

网友:
楼主我可以帮你,我也是做LED相关的产品的。晚上你把PCB发给我看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你QQ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没有重复标号的,我画的是恒流电路驱动LED的,结果恒流模块的元件都有显示,LED一个都没有显示,我看了一下网络表,LED中各个网络都有的,生成的PCB中也有LED的网络,就是没有LED的封装,我很纳闷 ...
引用 网友C:

   从你的描述上看,我觉得就是你的LED的原理图管脚标号,和你的PCB库中管脚标号不一致造成的!重新装载库文件!你可以从你的PCB中放入LED封装,然后再生成你的库文件,再导入你看看行不行!

   你还可以试试放入的LED你加上器件编号看能不能加载网络!

   还有就是你的LED封装参考点是不是再1脚或是中心位置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我觉得应该是你的LED封装原点没弄好,搞的跑到PCB界面工作区外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我的QQ:165568141

网友:
我觉得是你的led在原理图中管脚标号为1、2,而在PCB图中封装的管脚标号为A,K。这样网络对不上,改动的办法:在PCB图中把LED的管脚由A改为1,由K改为2就可以解决此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