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 导出网表到PADS2007 出错问题求救

楼主(2009-03-31):
我从orcad导出的网表,导入到pads2007中,出现了一个错误,直接打开ORCAD导出的网表,
发现网络MSDD1正常,“*SIGNAL* MSDD1 R3.1 J1.9 J2.8”
而通过PADS导入后出现下面错误
“Mixing nets V3V3 C5 1 $$$1 C4 1
J1.104 J1.116 J1.110 J1.91 C5.1 C4.1 C11.1 C10.1
Mixing nets V3V3 C8 1 $$$1 C6 1
C9.1 C7.1 C8.1 C6.1 R3.2 R2.2 L1.1 R1.2
Mixing nets V3V3 R4 2 $$$1 R5 2
R4.2 R5.2 R7.2 U4.12 U1.12 U1.37 U2.12 U2.37
Mixing nets MSDD1 R3 1 V3V3 R3 1
R3.1 J1.9 J2.8
*Bad *CONNECTION* ascii data format,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. Signal MSDD1
Warning: deleting signal MSDD1
**INPUT WARNINGS FOUND**”
而$$$1这个网络是多出来的网络,从PCB中查看发现,这个网络是3.3v的一部分和MSDD1连接成的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?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啊!非常感谢

网友:
PADS不允许一个网络少于两个pin.

你的MSDD1刚好是孤立的一个pin,在原理图中指定网络也没有用的.

楼主:
谢谢版主,可能不是这个问题,因为我的MSDD2信号和MSDD1的连接方式一样,MSDD2是正常的,我的PCB已经画了一部分,发现网络不对。重新导入网表,错误仍然存在,新建一个工程,导入同样网表,错误没有了,所以很纳闷。非常感谢帮助解答

楼主:
请求解答,顶上去

网友:
应该是你的pcb出现le问题,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,只要通过tools、compare/eco方式更新网络表就好了。通过file/import不起作用

楼主:
谢谢  通过ECO就解决了 5# hyx_2008

网友:
学习了
引用 网友A:

学什么呀。我都给你说过了呀。
上面的意思。是少于2个连接呀。死妹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