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中如何屏蔽显示同一类型的过孔呢?

楼主(2009-03-31):
如上图所示, 在pads中,如果要想屏蔽显示白色部分的同一类型的过孔,但同一net的元件引脚需要显示,

该怎么设置呢?

网友:
CTRL+ALT+C,把过孔的color关掉就行了

楼主:
如果那样,就会把所有的过孔颜色关掉, 对于同一规格的过孔,如何只关掉GND网络的,而其它Pin脚的过孔仍然保留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crtl+alt+n
将GND  加入
取消trace  plus  the  following 的勾。

楼主:
方法有效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