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据互相传输

楼主(2009-03-31):
做一个USB Docking,上面有一个功能是实现两台NB的数据传输,请教大家有没有什么IC能实现啊

楼主:
像这样的USB DOCKING

楼主:
难道大家没做过

网友:
就是一个嵌入式的CPU,你找找看,ARM就可以实现的。

楼主:
谢谢版主的回答

楼主:
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实现啊,有没有专门的I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