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生成网表时的问题

楼主(2009-03-31):
在用orcad生成网表时出现下面的问题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呀,这里貌似说的是U3K的封装的问题,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,哪位老兄指导一下,谢谢。把原文件放上来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Create Netlist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Netlist Format: paDSPcb.dll
Design Name: G:\光盘资料\第16章实例\PCI.DSN
ERROR [NET0054]   Part U3K of type XC2S50-6PQ208C_0 is packaged incorrectly with parts of another type in the U3 package.
ERROR [NET0011]   Netlist failed or may be unusable.

网友:
    附件是改好的原理图。我把symbol的外框改动了一下,并把cache中的symbol全update就行了。

网友:
这是我改好的。
 你最新的原理图还是有问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可以了,把哪一个SYMBOL的外框改了呢?

楼主:
    谢谢大家,请问出现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?

楼主:
    我发现只要在DESIGN CACHE里面有两个XC2S50-6PQ208就不行,可是只要我一进入PART EDIT后就出现一个,这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:
    无语中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能否把 问题的源头 说一下……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楼上的, 可不可以给详细解释一下呢,谢了!

网友:
    那两个LIBRARY在原理图里只用了一个,另一个并没有使用,你要CLEAN UP一下,将没有用的清理掉

网友:
   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,现在已经解决了,具体操作可以加我的QQ 27846203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