+15V和-15V能和GND分一个层吗

楼主(2009-03-31):
有些器件工作电压为+15V和-15V,这个-15V可以相当于GND吧

如果中间层定义为GND,在划内电层时-15V能划在GND上吗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15V能划在GND上吗???

网友:
-15V能和GND能不能分在一个地上的原则是,你系统的地定义为什么了,如果系统都用-15V作为地,-15V和GND就能定义在一个plan上,如果-15V和系统地不一样,建议分在不同的层上。也可以用split分割层的方法将-15V和GND分开定义在一个层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