负片 中的焊盘问题

楼主(2009-04-01):
分割了地层以后,插座的显示本来应该是这个样子的:
可是我做出来的却是这个样子的:

这是为什么啊?怎么修改?

网友A:
把下图中的红圈勾上试试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。可是这么显示后我的为什么没有那个十字形状的表示连接的东西?

是不是我哪里画错了?

网友:
你没有设置为负片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是设置的负片,而且GND网络也分配到上面去了。

网友:
你按2楼的那样钩选了吗?2楼的已经告诉你了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是这样选的,不过我的THERMAL RELIEF 好像不小心弄错了,呵呵。

网友:
负片连接需要焊盘的Thermal Relief
当这项缺省或者不是花瓣焊盘的时候就看到楼主图片所示的情况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3Q !!!

网友:
负片需要设置焊盘的thermal relief和anti pad滴,还是正片省事

网友(2013-10-21):
引用 网友A:
把下图中的红圈勾上试试

我这样做了,但是为什么Pin的solder mask层不见了?关闭之后solder mask层显示了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