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关于fpga和sodimm布线问题

楼主(2009-04-01):
最近在搞一块板子,用FPGA控制sodimm内存条,遇到一点问题,布线的问题。
sodimm的引脚间距很小,我设置的焊盘间距是10mil,而我从fpga出的线选择8mil或者6mil,这样无法从sodimm的两个焊盘之间穿过,所以远离fpga那一侧的线就不得不打孔,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影响,或者影响大不大。需不需在对称侧的线也打孔补偿。我从来没搞过布线,实在不会了,请大家赐教。我希望sodimm可以跑到400M的数据率,时钟200MHz

楼主:
图中红线标出的是fpga出线的部分

网友:
打孔了,只要保证一根线不多于两个孔就好。可以参考一些工板。

楼主:
请问你的意思是说同一组里面的,比如dq0-dq7,一部分线不打孔,一部分线打孔,没什么太大影响是吧,前提是不要多于两个孔

网友:
我们公司BGA都是打孔出来的

楼主:
我的意思是这样的,有些信号线是从bga的外圈出来的,所以不用打孔,有些就要打孔,这样会不会“不统一”

楼主:
唉,我要是会仿真就不出来问了,而且时间也不够了,第一次搞这么大的板子

网友:
不要超过三个孔都不会有问题的.

楼主:
多谢大家帮忙

网友(2013-03-21):
LZ还有上论坛吗?有内存条的封装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