终于知道区域规则怎么用了,还不会的看过来(16.2)

楼主(2009-04-01):
1.physical或者spacing工作表下新建一个区域(Region)约束,如下图。

名字可以随便命名,比如我这里命名为CPU_BGA,如图。

2.分别在physicalspacing工作表里设定好刚才设定的区域规则参数,我是这样设的,不对别砸砖头啊。
Physical:

Spacing

好了,规则都设好了,下面回到pcb edit
3.pcb edit里画一个区域(当然要先打开你的板子PCB),选择shape/regtanglar,你也可以用别的命令,这步主要是画一个区域。如图。

4.右边的options窗口中,active class subclass选择constrait region,在assign to region里选择刚刚建好的好个区域规则(cpu_bga)将这个规则指定到这个区域中。如图

5.PCB中画出一个区域,比如我这里是把BGA芯片圈住。如图。

6.完成,现在你在这个BGA里面的所有线宽、间距都是按cpu_bga这个规则了,出了外面就是另外的规则了,你可以另外指定了。

看到没有,出了这个区域线宽变了。

楼主:
自己太菜被这个问题困扰好几天了,高手可以飘过。

网友:
给你顶个,我用的是15.7O(∩_∩)O~

网友:
帮顶,帮不知道兄弟顶起来

网友:
非常的详细 谢谢

网友:
很棒的教程哦,16.2其他都很好,就是软件界面变化太大了,一下子从15.5过来很不适应。

网友:
感謝您的分享~
16.0的改變太大了~還搞不太清楚咧~~

网友:
不过我在15。5里面没找到constraint region..

网友:
我这里还有个avi演示文件,可不知怎么传上去。

网友:
谢谢啦,找了很久~

网友:
根新太快了,16.0

网友:
16.2是什么样子的, 果然不一样,呵呵 还用15.5

网友:
又学到了一点知识,非常感谢

网友:
16。1的规则设置面目全飞,都不知咋用,LZ好样的啊

网友:
学习了,非常感谢!

网友:
不错,这也是强于其他软件的地方

网友(2009-07-07):
图文并茂,相当直白。顶一顶。

网友:
157,呵呵,不忙升级

网友:
    157怎么设置呢?电源和地线到密脚芯片就进不去啊?!

网友(2009-12-06):
    不过我在15。5里面没找到constraint region..
引用 网友A:

16.2中的constraint region==15.5中的constraint area

网友(2014-03-28):
帮不知道兄弟顶起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