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用CAM350导入gerber文件时,为什么有时只能用gerber data?

楼主(2009-04-01):
如题:一块pcb板,用CAM350导入gerber文件时,只能用gerber data命令,若用autoimport导入,则会出现各个层面不对应的情况,但导入另一pcb板的gerber时,没问题。两个pcb输出gerber文件时,设置是一样的

期盼高人指点迷津

楼主:
研究发现pcb长宽不为整数,改为整数大小后,没有问题……,可以自动导入

于是假设:该问题是由板的非整数大小引起的

把原来autoimport没有问题的板大小改为非整数,用autoimport导入,依然没有问题

问题还在……

网友(2009-05-14):
格式设置不对

网友(2010-02-08):
楼上能说清楚点么,我还是不太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