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入了解 pull high 电阻!

楼主(2009-04-01):
这些电阻在电学上是做什么用的?
是否是传说中的pull hig?
pull high 与终端电阻是同一个概念吗?
虑波用吗?还是加电压?
最重要的问题?如果 在pcb中做走线的等长是否需要加上交叉点到电阻的长度?

网友:
上拉电阻,增加驱动能力

网友:
1.提供端口默认状态
2.OC,OD门
3.阻抗端接

等长设置在pin pair之间设置比较合理,也就不包括了上拉引入的stub

网友:
不过上拉49.9欧姆这个值比较奇怪,能知会一下这个FPGA的IO端口是是什么电平吗?
如果是1.8V的HSTL/SSTL 通常是上拉到0.9V的,如果仅仅就是简单的上拉,那么通常是利用弱上拉的原理,上拉1K/4.7K, 这样有状态保持和驱动能力1.8/1K= 1.8mA的能力。

楼主:
1.提供端口默认状态
2.OC,OD门
3.阻抗端接

等长设置在pin pair之间设置比较合理,也就不包括了上拉引入的stub
引用 网友A:

其中
2.OC,OD门
3.阻抗端接
这两个概念比较陌生!
3.阻抗端接 在pcb上,表现为什么呢?
谢谢!
FPGA的IO端口
这个说明也比较陌生!指的是rj45吗?还是pci-e?又或者ddr? 分别是3.3v,2.5v,1.5v.

网友:
OC,OD,指的是open collector,open drain,分别是三极管的和场效应管的一个极,如果在芯片内部open的话,没有上拉是不能产生偏置电压,也就无法开启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,输出电流。

阻抗端接,指的是对于高速信号,对于阻抗匹配的要求会很高,否则会产生反射,造成干扰,要在源端(吸收二次反射)和终端(吸收一次反射)进行端接,尽量达到阻抗的匹配。

至于FPGA的端口。。。FPGA的管脚可以自己定义,所以都是双向的,就是IO,可以输出可以输入。

网友:
图中的芯片好像是FPGA,但是为什么要用49。9的上拉电阻呢?如果单是上拉的话用K级以上的电阻比较合适,因为49.9的电阻在信号电平为低时耗电很大!做传输线匹配么? 但这种匹配个人感觉不合适。

网友:
楼主请先确认你这个原理图的正确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