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设计原理图时,接地符号要区分开吗?

楼主(2009-04-01):
我的意思是电源地,信号地这有什么区别吗,后面在生成PCB时铺铜好像就不能直接铺了,我不知道自己的意思各位大侠懂没,原谅我这新手,呵呵

网友:
在PCB中只认netname,如果你需要分开地的话,就命为不同的NETNAME。根据设计的实际情况,一般会分为数字地,模拟地,保护地,IO地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