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用2D line画了一个三角形,怎么把它变成实心的?

楼主(2009-04-01):
自己制作元件,用PowerPCB,元件符号是二极管,我用2D line画了一个三角形,怎么把它变成实心的?
还有,电解电容的符号,一半实心的圆,一半空心的圆,怎么画的?

网友:
你再在中间填上2d-line就可以了

网友:
用COPPER就可以实现了。

网友:
丝印层好象不可以用COPPER CUT

网友:
我就用笨方法,画多根path来填充了。哈哈。

protel中比较好办一点,PADS里面好像2dline没有找到填充在哪里。请高手指点!

网友:
好像一般都用的是笨办法。

网友(2009-06-19):
用orcad好用些 我刚学的 画三角形时:画线时用"polyline",同时按"SHIFT"键可以改变走线方向,
画三角形OK后,右键选择三角形,选择"edit properties",然后在出现的对话框中,Fill 栏选择"SOlid "  ,点击OK,三角形填充OK.

网友:
我也是用和樓上一樣的笨方法.

网友:
能用就可以了。。。

网友:
在丝印层直接用Copper画个三角形或半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