局域网另外一台电脑装allegro15.7出错了

楼主(2009-04-01):
局域网另外一台电脑装allegro15.7出错了。

网友:
可能是系统有问题。

网友:
还有可能是内存有问题吧,上次我装15.7时出现过内似的问题!!!
把内存重插一下试试

楼主:
估计要重新装系统了。

网友:
拔掉一根内存看看

网友:
这个情况我遇到过,换一个license就oK了,两台电脑别用同一版本的license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