铺铜问题

楼主(2009-04-01):
在给板子铺铜的时候,整块铜铺上去了,但全是隐藏的````,把它拿出来它又有显示,但一放到板子里去就看不到了````这是怎么回事啊?
黄色线的就是铜的边沿线

网友:
打开BOUND层面,看看在同一位置是不是画的SHAPE太多了。

楼主:
原来都没铺过铜的`````这是第一次铺
请问下BOUND层是在哪看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圖片

网友:
    动态铜皮不行的话试试静态铜皮

楼主:
    在BOUND层没有铜````我现在把它一小块一小块的铺起来了,但还是有一块一铺上整一大块铜就变透明了``

网友:
   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,你里面有一根线有问题,但是没有DRC显示,只要稍微动一下铜就能铺好了。你可以把透明区的线都再拉一下。这个我觉得应该是ALLDGRO的BUG吧。

楼主:
    多谢楼上的!我把那块的线删了重画铺铜就OK了!

网友:
    软件出问题了O(∩_∩)O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