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高手解答!!!!!!

楼主(2009-04-01):
(内容已被屏蔽)

网友:
1.没用过
2、前提:保证在原理图中pcb已有的期间标号不要改变,新加的器件全部新加标号。
操作:重新导入网表,放置新器件可用place -manually或者place -quickplace

网友:
在原理图中,如果新加了器件,比方说新加5个电阻,原先的电阻命名为R1-R100的话,新加的电阻就命名为R110-R114.不能用R1-R100中删掉的标号。只能新增
然后产生网表--这个不用说了吧
导入新网表

然后放置器件

PS:我是M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