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配置

楼主(2009-04-01):
要换新电脑了 请问下有没有价格在5000+的品牌机推荐..最好是dell的 性能上优先layout..谢谢

楼主:
忘记说了是不带显示器 5000+..嘿嘿

网友:
估计没有问题啊

网友:
5000+ 指的是5KRMB吗

网友:
我的就是  你要吗/
?

网友:
那样的电脑应该很好了吧,我觉得还是自己组装好,便宜。

楼主:
..公司出钱 我只负责打报告..
主要是网上的报价都是带显示器的....
价格上拿捏不准...

网友:
5K可以搞到很好的主机了

楼主:
是啊 但是报告要写型号。。。报高了p不下来就麻烦了。。

网友:
自己组装可以配N好的机子

楼主:
diy是便宜但是售后是个大问题..

网友:
DIY首先自己要懂些电脑硬件知识哦,那样才能真正省钱!
我从02年DIY第一台电脑后都是DIY,现在不光自己DIY还帮别人DIY
电脑硬件问题通通自己搞定,从来没有把电脑送去过维修。

楼主:
哦 哦  这么BILL...

网友:
14# ky0127 5000多应该是很高的配置了,我配置的只用了3550很不错,各个部件都是配置的牌子最好的。如果选择品牌机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配置应该会更便宜。

网友:
我在华强北的电脑超市配置的,那里的电子产品很全。虽然比市面上贵了点可是买得放心。建议你还是到那里去买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需要选择配置。网上报价会贵一点点有时候可能不能保证一定有现货。网上买来出问题的话会很麻烦还是到大的电脑城去配置比较好。有保障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