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与polar仿真阻抗

楼主(2009-04-01):
我用altium Design Summer 2008 仿真的出来的阻抗总是比polar仿真结果大很多,polar中走线铜厚为1.4mil, Altium中,我不知道走线铜厚为多少,采用默认值。有没有高手知道为什么会仿真结果不一样,是不是铜厚的问题啊?
谢谢!

网友:
Altium Design没用过。所以无法建言。
polar的计算更准确,板厂也一般用其作为阻抗计算工具。
两者的值区别很大,建议你还是先理解下Altium Design中的stackup参数意义。看下关键参数设置是否和polar一致。如:介质层Er,介质厚度,走线宽度、厚度,绿油介电等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