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llegro正面和背面。

楼主(2009-04-02):
allegro画板完毕后,怎么输出的bom里面让零件显示top,或者bot层。。

打板用。。

楼主:
没人有反应。。

楼主:
不是吧。。。一个人都没有么

网友:
根本看不懂你在问什么

楼主:
我想问的是现在我板子画完了,要输出ebom,贴片用,生产要求我,零件必须注明是在正面还是反面。。

网友:
geber里不是会显示在正面还是背面吗,

楼主:
恩,但是生产要求我们bom里面要出正反面。。

网友:
恩,但是生产要求我们bom里面要出正反面。。
引用 网友A:

从allegro导出bom?BOM不是从Capture导的吗?还是说,从allegro中把元件的位于top面还是bottom面的属性回编到线路图,然后再导出BOM?

网友:
上贴片机要导出零件坐标,还要指明这个零件是在pcb的顶层还是底层。他现在出的没带说明零件在PCB的顶层还是底层这个项目。

网友:
导出placement
引用 网友B:

同意楼上.具体方法如下:"File"--->"Export"--->"Placement...",导出坐标文件,一般默认名为place_txt.txt.
在该文本文件中,对应的第五列即表示零件是否翻转.缺省表示零件没有翻转,即放置在Top层;当为"m" 时,表示mirror,即放置在Bottom层.

网友:
看看REPORT里面有没有!这个和MENTOR里面的SCRIPT类似.可以输出很多报告的!

网友:
mirroe那列yes的就是底层的

网友:
tools----reports----component report  >>>然后在Output File : 这里自定义

楼主:
呵呵,谢谢各位解答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