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pdate shape时出现的奇怪问题

楼主(2009-04-02):
最近在做一块四层小板的时候,有几个shape开始时一不小心设置成了静态的,中途改成动态,但打via孔之后并没有自动避让(那些一开始就设置成动态的就可以自动避让),最后检查的时候发现11个shape有10个out of date。

想当然的就update shape to smooth(操作之后确实没有out of date的shape了),结果发现很多shape变形,本来一个shape连接三个Pin的,现在只连接了一个pin,边上的shape自动给我挖掉了。另两个pin系统自动添加了trace去连接到shape,有些shape明明和某个pin是同一个网络,却不能用trace连上。

上面是upda之前的shape。

update之后,shape被自动的挖掉了很多,很多pin被系统自动用trace连接到shape。

上图中,明明那个pin和shape是同一个网络,可就是不能拉trace过来连上,怎么连都有错。

本来GND层刚好贴着route keepin,没什么问题,update之后,在一个弧形的地方出现了一个KS DRC,解决倒是容易,把boundry往里面缩一点就行,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?而且这样缩过来一点整体也不美观啊。

这样update shape之后,我发现shape boundary并没有改变,但为什么就不能填满呢,为什么系统会自动挖空掉那些shape?

网友:
更改动态铜皮的参数设置。见下面红框部分

楼主:
原来如此,真是太感谢了,大部分问题都没了。

现在只有一个小问题,为什么之前的GND Shape和route keepin紧贴都没问题(其实就是用route keepin做边界建立的GND Shape ),但update之后就会说shape离keepin太近呢?这算是软件bug吗?
反正不影响最终的效果,我先把keepin 外扩了2mil....

网友:
这个没问题
就是你贴图的最后一个,我一直不管这个drc的

楼主:
是这样哦,那就好了。

网友:
不在格点上,做一点微小改动就OK.

网友:
最后那个DRC是软件三角函数计算误差导致的
设置全局动态铜参数里的Clearance的值为0.1即可避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