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PCB编辑器画面怎么直接放元件

楼主(2009-04-02):
各位大师,现在我不用原理图和网络表,想在PCB编辑器中直接放自已做好的元件,请问各位怎么操作.

网友:
如果是Mechanical  symbols里有的话就在里面加
如果没有就在复制进来在FILE--Import--Sub-Drawing

网友:
可以这样
1.先设置SETUP--USER Preference Editor----Misc---Logic_edit_enabled打上勾
2.在logic--part logic里,里选择元件
在Part Modification Area框内将Refdes ,Device增加上
再从ALLEGRO packages里面选择元件
再ADD增加
3.Place----Manuall里面选择元件
4.Logic---Net logic增加飞线。

楼主:
谢谢,大师讲的非常详细,搞定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