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erilog一个语法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09-04-02):
s_out<=x?data[tp[4:0]]:s_out;
reg [4:0]data
reg [5:0]tp
reg s_out[4:0]
reg x
不知道data什么意思,

网友:
我也是刚刚开始学不知道说的对不对,不对的请知道的指正!

         data是数据啊![4:0]data 表示data0,data1,data2,data3,data4五个数据

      我想我上面说的是有问题的 今天看了看V的语言,他说的意思是DATA有5个位!

网友:
楼主的问题问的不明不白。s_out<=x?data[tp[4:0]]:s_out;这句只是一个简单的二选一。

楼主:
data是数据,但是里面有个tp[4:0],tp[4:0]表示了5个值,
这就是形成了data[tp[0]..tp[4]],难道,这个结果是s_out<={data[tp[0]],..,data[tp[4]]},这个就不知道了

网友:
你应该是搞错了,你可以综合一下试试,完全没有意义

楼主:
我试过了,可以的,那个具体意义是data【值】

网友:
s_out<=x?data[tp[4:0]]:s_out;

tp[4:0]是指tp的低四位的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