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元件不连接脚的处理办法

楼主(2009-04-02):
想从原理图标注到PCB
PCB是以前别人画好的一个
现在需要做修改
标注时提示有错误,无法进行
查看文档是有一些元件的脚空的,无网络连接
这个怎么处理啊?
本人新学习,比较菜,希望大家帮帮我啊

网友:
楼主你这么问人家怎么帮你?没有使用软件名称,叙述的我是看不懂

楼主:
用的DX画的原理图

网友:
是不是你的part没有做好?在part的管脚分配里有一项可以添加没有连接的管脚

楼主:
我也想到了这个问题
现在的问题是我的part做好了
但DX和PDB连接有问题

网友:
什么是pdb??

网友:
看了一下,如果原理图直接是用symbol画的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,试了一下也是说pdb有问题,因该是package database,我的是part number的问题

楼主:
那是不是要把我原理图里的symbol 全部换成part啊?

网友A:
不知道,有时候symbol的part number与part的名字相同的时候可以package,但是有时候又说part的pdb没有找到,现在最郁闷的就是没有搞懂这个问题,教程上是直接用symbol的,没有用part!

网友(2011-09-14)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,有时候symbol的part number与part的名字相同的时候可以package,但是有时候又说part的pdb没有找到, ...

不知道这个问题现在高手搞懂了没有

网友:
我不是高手啊!当时刚刚开始用mentor也是一头雾水,现在明白了,用cdb流程必须从part view中place part才行,如果从symbol viwe 中place symbol在package的时候肯定会报错的!symbol view只适合用来放置一些没有cell的原件,比如电源和地符号,但是如果一个实体有cell也就是在pcb中有封装对应,那么必须在part view中放置符号,如果使用netlist流程,只能从symbol view中放置symbol,并且part number属性要填写对应的part number值才行!做part的时候可以把cell中不使用的管脚添加到unused pin里,但是注意,符号的管脚可以比cell少,但是不能比cell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