阻抗匹配跟掏空?

楼主(2009-04-02):
问个问题,一般USB的差分线的阻抗是90欧姆,DDR的差分线的阻抗是75欧姆,据说这个阻抗难做得到,也可以通过掏空的方法来达到要求,请问这个掏空是在所有层都掏空呢?还是只是在参考层呢?按照我的理解,应该是只要在参考层就可以啦,因为主要是把它的回流面积给放大了来达到目的的,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?另外还有一个问题,天线的阻抗一般是50欧姆,为什么也需要掏空呢?这个掏空的作用又是什么呢?

网友:
也想知道
请高手出来指点

网友:
掏空实现阻抗控制???没听说过。
有见过的一些掏空操作,比如在RJ-45的变压器下面,这也是为了实现隔离。

天线掏空?不了解

楼主:
不是天线,是DDR的时钟线。请再回答。

网友:
DDR的时钟线是不可能被挖空的

网友:
其实我们常用的差分线是可以有参考层,这样阻抗好控制,并且还有回流平面,所以不是很建议掏空。但是有的时候天线,变压器下面为什么掏空呢,主要是担心地平面对变压器和天线造成耦合,并且天线的设计阻抗控制是完全利用电感,电阻,电容在上面搭建网络,通过斯密斯原图原理来设计。

网友:
(⊙v⊙)嗯,不错的知识!

网友:
问个问题,一般USB的差分线的阻抗是90欧姆,DDR的差分线的阻抗是75欧姆,据说这个阻抗难做得到,也可以通过掏空的方法来达到要求,请问这个掏空是在所有层都掏空呢?还是只是在参考层呢?按照我的理解,应该是只要在 ...
引用 网友A:

差分线不建议用你所说的掏空操作:
1、没有参考层阻抗不好控制
2、掏空信号的参考面或者其他回流路径,导致这部分差分线(微带或者带状线)完全成为共面带线,则边缘耦合增加,会极大的增加损耗。

网友B:
因为阻抗的大小与介质厚度和线宽有关系,而板厂能加工的最小线宽是有底限限制的,为了使线宽便于加工,有时需要调整介质厚度和介质材料.就有了掏空这种办法。常见于手机板这种密度比较大的板,一般的通讯产品,电子设备用得较少。

网友(2011-08-22):
大师们,太牛逼了

网友:
楼主这个问题9楼正解,邻层掏空后,第三层即为走线的参考层;
另外对RF部分的掏空6楼说的对,一防止地平面耦合干扰RF器件或天线,另外还有9楼说的作用,增大走线的宽度,以利于板厂加工制造和增大走线对大功率信号的传输;

网友C:
那差分线把旁边的铺铜掏空有什么用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差分线把旁边的铺铜掏空有什么用???

铺铜离差分线太近的话,会改变差分线的阻抗

网友(2011-11-08):
引用 网友B:
因为阻抗的大小与介质厚度和线宽有关系,而板厂能加工的最小线宽是有底限限制的,为了使线宽便于加工,有时需要 ...

感觉这种说法挺实际的,不过应该不只是这些吧?

网友:
  掏空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控制阻抗。并不是所有层都掏空,只需要掏空走线层的参考层即可。这里并不建议整层都掏空,掏空大小只需比走线宽点就可以了。这种做法,在多层射频板中经常用到,基本都会用上。
  天线掏空,一般做法只是将接收与发送端掏空。主要是为了更好的接收与发送信号质量。

网友:
75欧姆和90欧姆很难在同层完成阻抗匹配,所以会在某曾挖空,使75欧姆的差分参考其他层去匹配阻抗,不知道lz说的挖空是不是这种?

网友(2012-12-18):
6层板,第4层走了差分线,其他都掏空了,怎么算阻抗啊?

网友:
是可以通过挖掉一些参考平面来达到阻抗控制的目的。这个利用polor软件计算一下就可以得到结果了。50欧姆天线为了减小传输线损耗,增加了线宽,因此要挖掉一些平面满足阻抗要求。

网友:
参考平面距离越大,阻抗越大,线宽越粗阻抗越小。天线走线一般要加粗,阻抗比较小,所以挖空采用隔层参考可以实现控制50欧姆

网友:
理解  之前外发一个PCB出去  有个地方也是挖空了

网友:
掏空是为了拉大信号线与参考面的距离,来增加信号线的宽度,增加信号抗干扰的能力,降低衰减的,在一些高速信号线设计时会挖空相邻层,去参照更远的层面。还用一种挖空是为了可以做到更好的EMI,防止静电干扰的,比如前面提到的RJ45。

网友(2013-02-20):
为了是阻抗匹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