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atal run-time error  SOS

楼主(2009-04-02):
在logic 原理图中 设置显示尺寸等没有问题,但是进入part edit -new-cae  decal ,在这里设置显示尺寸,只要点击ok 出现 fatal run-time error,Press OK to close the program .狂晕,怎么也不好. 版本2007

网友:
没遇见过,支持一下吧

网友(2009-05-15):
这个在router中也经常出现,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也就是保存时间设置短点保存份数多点,解决方法没有找到,希望高手能够解决!

网友:
特别是按ctrl+enter时候最容易出现,然后就直接退出,所以现在我尽量用快捷键

网友(2011-05-15):
我现遇到这个问题了,正寻求解决中,郁闷啊

网友:
这个是系统时间不对,改正确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系统时间不对?我也经常遇到,就只能小心翼翼的经常保存了,怎么解决系统时间不对呢?

网友:
这是个深奥滴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就是你电脑右下角的时间  调正常了就OK了

网友:
真的跟系统时间有关系?不要望文生义吧,这个fatal run-time error很多时候是由于异常操作(走线的不良习惯)引起软件崩溃的,听高手说过他布线从没遇到过这种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