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里面可以只显示某一层的未布线吗?

楼主(2009-04-02):
如题,请教

网友:
楼长正解

网友:
楼主的问题应该是只显示某一层未布的飞线。这个我也不知道。顶起来等高手。

楼主:
楼上说得不错,我是指鼠线

网友:
鼠线也分层吗?

网友:
还是应用颜色,你把所需要显示的鼠线定义为特定颜色就可以了,然后存个文件,之后就可以反复引用了,没有那么多一劳永逸的设置,这个情况以前我也想过,呵呵,就是这么解决的。

网友:
我觉得只显示某一层的鼠线是不可能实现的。因为颜色设置里也是针对所有鼠线进行操作,并不能针对某一层的鼠线进行操作。等待高人出场……

网友:
那是不可能的

网友(2009-05-08):
线走那一层只有你知道,它怎么知道石那一层的啊。只有布完了,菜知道线在那一层啊。

网友:
好提议,让PADS以后做这新功能,也能算卖点了

网友:
PADS应该没这么个功能  应该加个这种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