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线宽的问题

楼主(2009-04-02):
我做了个FPGA的6层板,请问下一般线的线宽(就是没有特殊要求的线)设定多少(我现在设定的是6mil),对于国内PCB的厂家来说做多少为好(貌似听说线越细越贵)

网友:
要看你布线密度了,一般4 ,5 MIL都没问题.

网友:
4mil以上,这样国内厂家绝大部分都能做出来。

网友:
应该还有个阻抗控制的问题吧,不过我也不懂,都是由原理工程师仿真测试确定的吧?

网友:
目前国内可以做到3mil的走线,很多手机PCB都是这样的,至于阻抗控制,一般对于高速信号采用,比如单根50欧,查分线100欧,这些都是PCB layout必须知道的

网友:
根据你的要求,比如阻抗达到多少,得到线宽,线细时加工起来有难度,信号的损耗也会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