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 怎样批量修改过孔!

楼主(2009-04-02):
请问各位大虾: altium Designer 怎样批量修改过孔!然后在  Altium Designer 原理图中怎样生成NET文件啊!然后在PCB中怎样导入刚生成的NET文件呢!不是直接在原理图中更新!那个我知道.

网友:
shift+f 选择相关的过孔  根据你要修改的选项进行筛选!

  你说的后两个问题,我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,他是可以导出net的,但是不知道怎么导入到PCB中!

网友:
后两个问题的答案klesky 回答了很好。
“可以一个SCHDOC对应一个PCBDOC的。EDA365论坛网站|PCB论坛|PCB layout论坛|SI仿真技术论坛
在项目中建立一个PCBDOC并保存,在Porjects中选择对应SCHDOC,右键,选择show defferences...。EDA365论坛
勾选Advenced Mode,然后在右侧栏中选择新建立的那个PCBDOC。OK。
在出现的Defferences between ×××对话框中,右击鼠标,选择Updata all in这一栏(其他几栏请自己体会)。www.eda365.com
点选对话框左下方的Create Engineering Change Order....(该按钮再未执行上一步时为灰色)。EDA365论坛网站|PCB论坛|PCB layout论坛|SI仿真技术论坛
在新出现的Engineering Change Order对话框中,Validata Changes,然后Execute Changes,完成将某一个SCHDOC导入对应的PCBDOC。
同理,如果要将某几个SCHDOC导入一个PCBDOC,则需执行好几次。
如果直接是整个Project中的SCHDOC导入一个PCB,请选择工具栏中的Design--updata××××:”
原帖请见: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2182-1-1.html

楼主:
楼上的说得有些复杂!还是看得不太明白!但是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