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~~IDF問題~

楼主(2009-04-02):
請問ㄧ下,我可以EXPORT IDF PACKAGE 給機構,但是卻忽略了板厚,請問ㄧ下有人可以含板厚都設定好從allegro EXPORT IDF FOR MD,
還是說這是先要做哪一些設定?請高手幫幫忙~~~~

网友:
我最近也有这方面的烦恼呢!
我从ALLEGRO里出IDF格式的文件给结构,可结构那边就是读不出来这个文件,要花很长时间读(十几个小时),反正最后就不动了,死机。。。 结构用的是AUTOCAD2008.
我是直接将输出的 .bdf 和 .idf 文件后辍改成 .emn 和 .emp 。
不知道这样操作是否正确。 望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直接选择PTC就可以产生EMN,EMP,板厚需要在叠构中设置。

网友:
用过滤器把过孔过滤掉,过孔信息是没有用的,而且会导致导入过程非常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