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由原理图更新pcb出现问题……

楼主(2009-04-02):
把pcb板升级为新的版本,在原来的版本基础之上更改,修改原理图,然后更新到pcb,出现下图情况,此种错误是什么原因?继续更新pcb,是否有影响?

网友:
看看你C1-C4的封装管脚!以及原理图中的连接线,
   从低版本到高版本是有这个问题的,反之也是的,有些网络名称要进行重新命名的!

楼主:
感谢斑竹!还是有点不太明白,封装就是用的原来的,连线是硬件工程师肯定过的,更改网络名称是否把原来的换掉改成别的?我换了没用啊,迷茫……
我在project中新增加了一块PCB,导入就没有问题,但这样就要从新布线,对于一点小改动,这样岂不是做了很多无用功……
想问一下,这样的问题对pcb板是否有影响?可否忽略?

楼主:
天啊,帖子沉得真快,自己顶,盼高人指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