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hengang0103在用Pspice中遇到的问题,请知道者解答。谢谢。

楼主(2009-04-02):
我认为在论坛上,每人独开一贴,有利于学习,与复习。

请问: 在protel中能够用X,Y来左右上下来变换元件。Pspice中有什么键可以完成上述功能。

楼主:
请高手帮忙了。

网友:
    选中元件后,右击,前三项,或者直接按R键

楼主:
谢谢liwei 的回答。

不过不是lliwei 兄弟回答的意思。
    我知道了。是右键的第一个与第二个功能键。

楼主:
    请问,
    1。放网络标号,放下去是不是就不能移动,我的你移动了,它等会要会回到原处。
    2。网络标号,点一次,只能放一个网络标号不。

楼主:
    怎么查看元件的一些参数了。比如: 三极管的BF值。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