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VGA 信号上升时间过长应该如何解决

楼主(2009-04-02):
最近有两个项目的VGA的R、G、B三条信号线的rise time和fall time均高出标准一个数量级,分析问题应该是集中在信号走线长度和匹配电容(33pf)的问题上,现在,小女子仿真还没有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,所以希望有经验的大虾提供下参考意见。
注:其他的各项参数均达到要求

网友:
调RGB信号的那三个电感

网友:
不知会不会是周围有大电容呢?
很有可能匹配电容出问题了吧!
高手请出来帮一下楼主哦

网友:
终端匹配网络会影响信号的上升下降时间。你测测经过终端匹配网络之前的信号是不是正常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周围是有33PF的电容,调过了,没有太明显的影响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这个试一下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了,谢谢flyingwxj