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EE2007.2Expedition PCB导出ASCII后转换成PADS文件掉GND网络

楼主(2009-04-03):
哪位高手能否给予指点问题所在,解决办法?重酬!

网友:
用什么转的?
另外能不能提供文件啊?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还不清楚,怎么解决?
是LAYOUT好的PCB还是刚导好网表的PCB?多半是前者吧。

楼主:
用PADS Layout to Expedition Design and Library Translator转换后就没有GND网络的走线和过孔了

楼主:
但是使用WG2005导出的ASCII文件就没有这个现象,不知是EE2007.2的问题还是转换工具落后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非常感谢!

网友(2009-11-23):
PADS Layout to Expedition Design and Library Translator转换工具能发一个使用说明吗?万分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