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找师傅

楼主(2009-04-03):
我现在在学hyperlynx7.7仿真软件,有好多问题都不懂,有没有哪位大侠可以教教我,十分感谢

网友:
这帖子好雷人啊

好好看下这边,基本的hyperlynx功能都覆盖了。

有问题发上来讨论

网友:
我现在在学hyperlynx7.7仿真软件,有好多问题都不懂,有没有哪位大侠可以教教我,十分感谢
引用 网友A:

KGS 比思电子有限公司 有完全的中文手册,参考着做一遍,很快就上手了。
要想精通,前后仿真多做实例,搞懂ibis、spice模型。

楼主:
要想精通,前后仿真多做实例,搞懂ibis、spice模型。
引用 网友B:

我不知道哪里有实例可以让我参考下,现在碰到实际的东西就感觉力不从心

网友:
“力不从心”
要有自信
你的问题随时可以发上来

楼主:
在pcd dxp中画好pcb图时,我导入hyperlynx中,想选择其中一对差分线进行仿真,结果跳出一个对话框(power supply nets cannot be analyed in this version),而我选择的明明是一对高速线啊?
是因为hyperlynx中没有相应元器件的ibs吗

网友:
一个板子并不是倒进来你就可以仿真的。
你可以理解下,仿真的基础是什么:其实还是求解电流,电压的分布。

那么肯定要把你的系统power net给分配好,软件其实都是弱智,他并不知道你的哪些网络是power啊(只是他会按照一定的原则将包含某些字符的网络默认分配为power net)

当然,很不幸,你的差分线被默认分配为电源属性了,因为hyperlynx8.0(貌似还没release)以下的版本都不支持PI仿真,所以不能对选择电源网络作为SI仿真对象,于是,,,报错了

修改方法:edit-power supplys-remove net(你的差分对肯定在power-supply nets的list里面,选中,直接从list中remove)

楼主:
呵呵真是这样,太郁闷了

楼主:
在计算差分线的特性阻抗时,hyperlynx仿真显示的是一段一段的特性阻抗,那整段差分线的特性阻抗是这些值并联的结果吗??

网友:
你在论坛搜帖子吧----------关键字“特征阻抗”
先了解下什么是特征阻抗
另:特征阻抗和长度没有关系

楼主:
forevercgh  你能把你的qq告诉我吗,我有好多问题啊,下午我一直等你的回复

楼主:
哦,写错了,不是特性阻抗是差分阻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