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Altium Designer6里怎样出GERBER啊!

楼主(2009-04-03):
请问altium Designer6里怎样出GERBER啊!有知道的大虾请指教下!

网友:
File » Fabrication Outputs »Gerber files。Gerber Setup 对话框出现

楼主:
楼上的可以说具体点吗?我导成GERBER后在和99一样导出来,用CAM350打开查看!但是就是在DA6里找不到刚出的GERBER的包!所以也导不出来,更谈不上用350查看了,但是还是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