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一个xilinx警告,请大家指点下!!

楼主(2009-04-03):
小弟刚用ise,综合时产生了一个警告,不太明白,希望高手能指点下,多谢了!!
WARNING:Xst:2183 - Unit actel: the following tristate(s) are NOT replaced by logic (Please refer to Answer Record 20048 for more information): D<0>_MLTSRCEDGE, D<1>_MLTSRCEDGE, D<2>_MLTSRCEDGE, D<3>_MLTSRCEDGE, D<4>_MLTSRCEDGE, D<5>_MLTSRCEDGE, D<7>_MLTSRCEDGE.

网友:
看看你的设计属于下面的哪种情况?
he tristate is connected to a black box.
he tristate is connected to the output of a block, and the hierarchy of the block is preserved.
he tristate is connected to a top-level output.
- The "tristate2logic" constraint is set to "no" on the block where tristates are placed or on the signals to which tristates are connected.

楼主:
版主您好!非常感谢您的回复!
您说的这段我也看到过,但是看不太明白。数据线D :inout std_logic_vector(7 downto 0),类型为inout
数据输出的程序:
   process(NCS2 ,NCS1,A19,A18,A3,A2,A1,WR,D)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if(not NCS2 and NCS1 and not A19 and A18 and  not A3 and not A2 and not A1 and not WR) = '1' then
             a(0)<=not D(0);
             a(1)<=not D(1);
             a(2)<=not D(2);
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ledg<= a(0);
             ledy<= a(1);
             ledr<= a(2);
   end process;
数据读入的程序:
    D(7)<= not oct when(not NCS2 and NCS1 and not A19 and A18 and  not A3 and not A2 and not A1 and not RD) = '1' else 'Z';
    D(5)<=keyval(0) when (not NCS2 and NCS1 and not A19 and A18 and  not A3 and  A2 and  A1 and not RD)='1' else 'Z';
    D(4)<=keyval(1) when (not NCS2 and NCS1 and not A19 and A18 and  not A3 and  A2 and  A1 and not RD)='1' else 'Z';
    D(3)<=keyval(2) when (not NCS2 and NCS1 and not A19 and A18 and  not A3 and  A2 and  A1 and not RD)='1' else 'Z';
    D(2)<=keyval(3) when (not NCS2 and NCS1 and not A19 and A18 and  not A3 and  A2 and  A1 and not RD)='1' else 'Z';
    D(1)<=keyval(4) when (not NCS2 and NCS1 and not A19 and A18 and  not A3 and  A2 and  A1 and not RD)='1' else 'Z';
D(0)<=keyval(5) when (not NCS2 and NCS1 and not A19 and A18 and  not A3 and  A2 and  A1 and not RD)='1' else 'Z';
就是这里出的问题,我把数据读入的程序注释掉,这个警告就没了!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:
好长的组合逻辑。。如果可以请改为同步设计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