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通PCB工艺能保证过孔多小?

楼主(2009-04-03):
请问普通双层板的PCB工艺能保证过孔多小?过孔和走线的距离能多小?

网友:
6mil大部分工厂都能做。

网友:
孔内径0.3毫米一般都可以。再小一点就难说了。线宽最小是6mil。

楼主:
谢谢,那么过孔外径和走线距离控制在多少以外都能做?

网友:
这个最好还是问你现在的供应商,每个厂商的加工能力都不同的.

网友:
一般来说,孔外径和走线控制在6mil。当然,如果你要找某个厂家做板子,问一下那个厂家是最好的。

网友(2009-05-06):
通用孔外径0.4mm,内径0.2mm-现在PCB厂商都能做到。;能做到的极限是外径0.3mm,内径0.15mm。

网友:
线宽和间距可以分别做到最小0.08m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