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件的唯一ID发生大规模重复怎么办?

楼主(2009-04-03):
请问各位:在原理图中的元件的唯一ID发生大规模重复怎么办?如果是一个两个的话,可以按那个Reset解决,但上百个元件重复了怎么办?

网友:
ID重复有什么影响吗?!

楼主:
有啊,编译的时候通不过,最直接的影响是后面的PCB封装对不上吧。因为我的认为是原理图和PCB之间的链接就是靠这个唯一ID链接起来的吧。

网友:
好像你把ID删除了也没有什么影响
  你试下看看

网友:
当第一次将SCH导入一空白的PCB,unique ID是一一对应的,PCB界面中的Project » component Links,左侧两栏是指示SCH和PCB中没有对应好的器件。右侧的一栏是Unique ID已经对应好的。

Unique ID如果大量发生重复,SCH界面中的Tools » Convert » Reset Component Unique IDs能解决这个问题。(查了一下AD的帮助文件找到的方法)

AD好像在6.9之后建议采用Unique ID来实现SCH符号和PCB封装的对应,这样做可能是为了保证设计重用时候的正确性(这个还没有试过)。如果AD发现SCH和现有PCB出现Unique ID不对应的情况,会询问是否采用Designators对应的方式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klesky,你真是太强了。

楼主:
也感谢zyunfei 版主的热心解答。

网友B(2011-12-27):
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。剪切,然后粘贴回去。就有了。。。
:lol简单吧?不容易发现而已。

网友(2012-02-03):
引用 网友B:
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。剪切,然后粘贴回去。就有了。。。
简单吧?不容易发现而已。

确实,这方法还是挺方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