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PCB封装里的安装孔的画法?

楼主(2009-04-03):
求助各位大侠:做PCB封装时元件的安装孔应该怎么画呀,就是比如内存条的固定孔应该是怎么画的(申明一下我不是说的金手指的封装哟,明白?),求各位大侠给个教程之类的,谢谢呀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怎么又没有人知道呀,是各位大侠都不屑回答这样简单的问题吗??不过这简单的问题可是困扰着我呀,还是希望知道的大侠指点指点呀,万分感谢之!!

网友:
你把孔做成mechanical part,放到你需要的地方即可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现在知道了一种方法:将这些孔做成焊盘,然后在摆放时在option里把connect(本来是选的这个)选为mechanism,然后摆放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10-03-20):
做成零件封装也可以,焊盘也行

网友:
做成普通过孔就行了,按mechanism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