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allegro如何仿真串扰,不是靠自己编辑模型,而是直接提取的方式

楼主(2009-04-03):
我同时提取不了3跟网络啊

网友:
不会吧,同时提取多根都行的。
只不过要在提取前设置仿真crosstalk。

PS:我机子上暂时没有软件,具体操作不记得了

网友:
用report的形式可以坊真吧.不用提取top

楼主:
不是用report的形式,怎么设置

网友:
在教材中没有提取拓扑的说法,好像都是自己建的拓扑,没办法提取。

网友(2009-06-09):
???感觉不是很好啊, 不如HYPERLYNX 的串扰好用啊,

网友(2009-07-24):
似乎串扰仿真只可以手动添加不好提取Top结构!

网友:
LS正解,如仿真A对B的串扰,应先提取AB中的一个,再LOAD进另外的TOP中,自己手动设置串扰参数。

网友:
可以的,在其中一个TOP上在再IMPORT一个TOP,两个之间用高阻抗电阻连接。

网友(2009-11-21):
支持

嗯哪 同意 O(∩_∩)O~
先回个贴支持楼主

快乐购梦露时尚olomo京东商城吾主题

网友(2010-04-09):
可以的,在其中一个TOP上在再IMPORT一个TOP,两个之间用高阻抗电阻连接。
引用 网友A:

    能否详细讲一下怎样import呢,非常感谢

网友(2010-05-28):
是呀,说下怎么import吧。受不了crosstalk了!

网友:
正在为这个提取发愁,等待好心的高手解答

网友(2010-09-14):
呜,贴子沉了吗.我也想知道这方面的
有没试验过的指点一下.

网友:
用sigxplorer的append命令

网友(2011-04-20):
我也想知道啊,怎么没有了啊

网友(2011-08-19):
用append果然可以,不过如果这样来提取拓扑的话,后面的耦合线长度之类的参数一样需要自己来设置吧,好像还不如自己建TOP来的方便1

网友(2012-07-24):
在SigXplorer中对提取的两个拓扑网络进行串扰仿真,如何连接这两个拓扑网络?
楼上说用高阻抗电阻连接,具体怎么操作?
是两个网络的驱动端用高阻抗电阻连接? 还是接收端要用高阻抗电阻连接?还是驱动端、接收端都要用高阻抗电阻连接?
这个高阻抗电阻怎么添加?如何设置?

网友:
在接收端用高阻抗(1000000歐姆)連接,但是兩個拓撲的走線之間沒有耦合關係,需要自行置換為耦合傳輸線模型,所以Allegro對於觀看串擾波形(奇模態、偶模態)是比較不方便的。除非是用Report的方式得到串擾數值,但大部分的RD還是會想看波形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