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55定时器发热严重,请问该如何解决?

楼主(2009-04-03):
最近,我用NE555做了个多谐振荡器电路,后面再接了一个由NPN TIP41C和PNP TIP42C组成的推挽输出对管,+15V和-6V双电源工作。把电路搭好后,功能基本正确,不过NE555持续发热,还有点烫手。我怕这样工作会影响NE555的使用寿命。希望各位能给提提意见。我原本想,把接到NE555的正电源前再接个7805稳压管,负端直接接地,+5V供电,但我又怕驱动不了NPN TIP41C和PNP TIP42C组成的推挽输出对管。还有个问题,+15V和-6V双电源我是通过电源变压器来实现的,220V输入,15V和6V双输出(功率分别为7W和3W),输出有4根线,我把中间两根线连到一起后在接到地,其余两根线再去整流滤波,我测了下,两路滤波输出后居然达到+18V和-18V,怎么这么大啊,导致经过三端稳压管后,7906很烫,不过我查了手册,7906输入最大可以达到-35V,还是担心时间长了会坏,大家给点意见吧,甚至电路结构方面的

网友:
正的18V是正常的啊,但负的就有点不正常了,7806你用的时候最好他的压差不要超过3V这样就不会发热的很,输入最好不要超过9V

网友:
能不能贴一下电源部分的电路
从你的描述而言电源设计有问题
如下图所示

A为楼主描述的电路,输出电源为+18V和-18V是正常的
因为电路是对称的,只能保证DC+和DC-之间是21(15+6)的输出电压稳定
相对于GND二者都是50HZ波动的,稍微仿真或者分析一下就看出来了
采用悬地(或许浮地更合适些)的方法
建议采用B图的电路